楼主(2005-11-23):
请教:拉力传感器的电信号(MV)如何转换为标准信号
        拉力传感器的参数
  灵敏度 1-2.5MV/V
  拱桥电压 12VDC
  输入阻抗 380+20或400+20 欧
  非线性 0.03%FS
  滞后  0.03 %FS
  量程 0.01-10T
  有没有标准的变送器

楼主:
请说具体点

网友A:
有这样的拉压力称重变送器,它是把拉压力称重传感器的毫伏信号转化为标准信号。我公司可以提供,详情情况请致电:罗小姐0731-2272130

楼主:
已查看贵公司产品,均为仪表,有没有如温度变送器那样大小的,不需显示,只要标准信号出就行了.

网友B:
可以使用转换模块
输入信号:0~10mV,0~30mV,0~50mV,0~75mV,±75mV,0~100mV,0~300mV,0~1mA
 输出信号:0~5V,1~5V,4~20mA

如有不详之处请致电:010-82781936  62975336 邹凯

楼主:
请教楼上没有网站吗?

网友B:
当然有网站了,www.bjwanqun.com

网友C(2011-08-01):
楼主可以配一个称重变送器,把传感器的mv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我公司有生产
www.zcsensor.com    13965291052  李经理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