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3):
布线器的问题很多人都提出来不能自动布线。我列出以下几条。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在布线器功能你没有激活。
第二种可能性是在设计方案数据中你打开了正确的装配图功能。取消后可以自动布线。
第三种可能性是你绘制的新符号没有按照模数的概念绘制。所以不能自动布线。
(模数M=2.5mm。绘制符号需要以这个为标准。大家可以参照原有的符号库内的符号绘制自己的新符号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错误性。)

还有如果出现“正确的装配图 非法连接”的提示的话就是第二种可能。

其实我想大家都觉得正确的装配图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这个功能其实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人家老外又不是傻子!呵呵)。
这个功能的作用有两点
第一点,他可以保证自动生成二次接线图和接线端子图等的正确性达到100%!因为打开正确的装配图这个功能后,软件的连线方式会硬性改变成只能在元器件管脚向连接。这样的话就避免了电气接点的出现。也避免了生成二次接线图是软件的猜测因素。
第二点,因为是管脚向连接的。而电器行业有个默认的行业规范是同一个管脚最多只能有两条导线相连接。那么开启这个功能后管脚的连接导线数也就规定在两根上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问题是由于你数据库相关联的电气符号在符号库内没有相应的符号。你可以自己画一个PLC_OUT的符号代替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对,是你的符号库中没有PS和OUT这两个文件。具体可以打开数据库在电子电器目录中找到该编号的三菱元件,在其记录中找到符号的内容看看,会发现有用两个分号分割的三个名字,再在符号库中找,回发现没有。可以重新命名,或重建一个符号。以上内容可以在手册中找到

网友C(2006-01-15):
模数应该在哪里调整?我的布线器无法开启,上述两种方法都试过,模数不知道在哪调整

楼主:
模数是一个定义。它是无法调整的。他就像一把尺。你试试看先激活线状态或符号状态在去激活布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