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3):
怎样正确使用机械式和数字式万用表?详细介绍一下并举例使用

网友A:
我也关注
机械表很简单
就是数字表
谁能介绍下
要详细的

网友B:
数字表大多数用法和机械表差别不大,只是注意挡位,没有自动量程的表同时之一量程选择。不同之处在于测量晶体管的用法,选择二极管挡,以二极管为例,红表笔接肩头尾,黑表笔接前端(指出端)。这时,一般硅管度数为0。7左右,此读书为该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表明是好官子,如果为0.0X,表明该管已击穿。度数为1(满挡),说明已断。
     好多朋友都用2K,20K当测量晶体管,布托,也有部分朋友对二极管挡的示数不理解,误以为是电阻值。
     红表笔试表内电极正,黑为负

网友A:
好多朋友都用2K,20K当测量晶体管,布托,也有部分朋友对二极管挡的示数不理解,误以为是电阻值。
     红表笔试表内电极正,黑为负
----------------------------------------------楼上的大哥
能不能详细解释下这这个!!!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B:
我指数字表,用二极管挡测量晶体管,表笔接发正确时,表的示数是该管子的正向结电压,单位(伏)反向测量示数满挡(指好管子)多试试,加深印象,还是数字表好用。
       测量动态数值应该用指针表,数字表严重滞后,大家注意分场合应用

网友B:
我懒,不爱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