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3):
大哥们!  谁有SIEMENS 880 系统说明书。  BOSCH伺服说明书?? 小弟有礼!

                              wch9981@hotmail.com

网友A(2006-01-17):
SIEMENS 参数解密1.  通用参数

234 Allgemeine Maschinendaten

10000 机床轴名称

10010 方式组的通道有效

10050 基本系统时钟周期时间

10060 位置控制周期的系数

10070 插补运算器的周期系数

10072 通讯任务周期的系数

10074 PLC任务比插补任务的系数

10080 实际值采样分隔系数

10082 位置控制器输出保持时间的偏置

10083 位置控制器输出的最大改变值

10085 中断块的监控时间

10090 监控周期的系数

10091 检查周期时间的显示

10092 交*检查周期时间的显示

10100 最大PLC周期

10110 PLC确认的平均时间

10120 PLC启动的监控时间

10130 与MMC通讯的时间限制

10132 零件程序中MMC命令的监控时间

10134 MMC可以同时通讯的节点的数量

10140 与驱动通讯的时间限制

10150 与驱动通讯的系数

10160 与MMC通讯的系数

10170 MMC任务的启动时间限制

10180 MMC任务到准备任务的系数.

10190 模拟的换刀时间

10200 线性位置的计算精度

10210 角度位置的计算精度

10220 生效比例系数

10230 机床数据比例系数

10240 基本公制长度单位

10250 INCH的转换系数

10300 NCK的模拟输入数

10310 NCK的模拟输出数

10320 NCK模拟输入的比例

10330 NCK模拟输出的比例

10340 预留:

10350 NCK数字输入字节的数量

10360 NCK数字输出字节的数量

10361 开关量输入输出短路

10362 NCK模拟输入的配置

10364 NCK模拟输出的配置

10366

10368 NCK数字输出的配置

10380 更新NCKI/O设备

10382 NCK外设的引导时间

10384 NCK I/O的处理

10390 SPL外部接口的输入分配

10392 SPL外部接口的输出分配

10400 编译循环的输入字节数

10410 编译循环输出字节数

10420 编译周期的NCK输出

10430 用于循环的HW-编译标志

10450 分配软件凸轮到机床轴

10460 负凸轮1 - 16(32)的时间响应

10461 正凸轮1 - 16(32)的时间响应

10470 I/O设备上1 - 8凸轮的配置

10471 I/O设备上9 -16凸轮的配置

10472 I/O设备上17 - 24凸轮的配置

10473 I/O设备上25 - 32凸轮的配置

10480 NCU凸轮信号输出的屏幕格式

10530 比较器字节1的模拟量输出

10531 比较器字节2的模拟量输出

10540 比较器字节1的参数化

10541 比较器2的参数化

10600 FRAME(框架)旋转的输入类型

10610 FRAME元素的参考轴

10620 Euler 角的名称

10630 Normal向量的名称

10640 方向向量的名称

10650 插补参数的名称

10660 G2/G3中间坐标点的名称

10700 程序预处理阶段

10702 在S中防止在几个程序块中停止

10704 空运行生效

10710 更新的设定数据

10712 未配置的NC代码列表

10720 上电操作方式

10730 手动(JOG)键的功能

10731 手动(JOG)键的功能

10900 分度轴表1位置数

10910 分隔位置表1

10920 分度轴表2的位置数

10930 分隔位置表2

11100 辅助功能组的辅助功能数量

11110 辅助功能组说明

11120 "全局用户数据编程"功能

11200 上电时装载标准数据

11210 仅保存修改过的机床数据

11220 INI初始化文件出错时的系统反应

11230 MD文件备份的结构

11300 JOG方式中的INC和REF

11310 方向改变手轮的阀值

11320 每个扳手位置的手轮脉冲数

11330 INC/手轮的增量大小

11340 3.手轮:驱动类型

11342 3.手轮:驱动号/测量电路号

11344 3.手轮:接入模块/测量电路

11346 手轮:

11380 SI测试机床数据

11382 地址单元的INTEGER整数显示

11384 地址单元的REAL显示

11386 地址单元的整数INTEGER输入

11388 地址单元的REAL输入

11390 地址单元的内容重写

11400 生效内部跟踪功能

11410 报警输出的屏蔽

11411 报警生效.

11412 报警响应CHAN_NOREADY有效

11413 报警参数作为文本

11420 记录文件大小(KB)

11430 数字化时的通道定义

11432 3轴或3+2轴数字化的选择

11450 参数化搜索

11460 异步往复的模式表单

11500 受保护的同步动作

11600 固定的BAG响应.

11602 ASUP运行时不考虑停止的原因

11604 从哪个Asupprio固定 ASUP_START_MA

11610 生效用户定义ASUP程序

11612 用户定义AS的保护级

12000 灰度-编码轴进给率开关

12010 轴进给倍率系数

12020 速度滤波器1带宽 - 设定点

12030 路径进给倍率的系数

12040 灰度码快速运行倍率开关

12050 快速进给的倍率系数

12060 灰度码主轴倍率开关

12070 主轴倍率的系数

12080 回参考点速度的倍率

12082 进给倍率

12100 二进制编码的倍率限定

12200 在倍率0时运行

12202 直线轴的固定进给率

12204 旋转轴的固定进给率

12205 主轴固定转速

13000 驱动在运行

13010 逻辑驱动号

13020 驱动模块的功率部分代码

13030 模块识别

13040 驱动类型

13100 诊断驱动母线

13200 探头极性改变

14000 SSI绝对值编码器的波特率

14010 FIPO启动延迟

14020 SSI的延迟时间

14500 输入字节的个数(从PLC)

14502 输出字节的个数(到PLC)

14504 用户数据的号(I

14506 用户数据的号(HEX)

14508 用户数据的号(FLOAT)

14510 用户数据(INT)

14512 用户数据(HEX)

14514 用户数据(FLOAT)

14516 用户数据(HEX)

18000 更新PLC接口

18040 PCMCIA卡的版本和可能日期

18050 自由动态内存的显示

18060 自由动态内存的显示

18070 双口RAM的自由内存显示

18080 TC(SRAM)保留内存

18082 NCK(SRAM)中的刀具

18084 NCK(SRAM)中的刀库

18086 NCK(SRAM)中的刀库位置

18088 被de的刀架最大数量

18090 CC刀库数据的数量(SRAM)

18092 CC刀库位置数据的数量(SRAM)

18094 CC刀具数据的数量(SRAM)

18096 CC每个刀刃的数据数(SRAM)

18098 CC监控数据的数量(SRAM)

18100 刀偏区(SRAM)的刀偏值

18102 D号编程的类型(SRAM)

18110 TOA模块(SRAM)的个数

18118 GUD文件的数量(SRAM)

18120 全局GUD定义的数量(SRAM)

18130 通道GUD定义的数量(SRAM)

18140 轴GUD定义的数量(SRAM)

18150 GUD数值(SRAM)内存容量

18160 宏指令的数量(SRAM)

18170 附加功能的数量(DRAM)

18180 附加参数的数量(DRAM)

18190 全局保护范围的数量(SRAM)

18210 DRAM中的用户内存

18220 双口RAM中的用户内存

18230 SRAM中的用户内存

18240 LUD无序表的大小(DRAM)

18242 LUD/GUD数值内存限制

18250 通道数据(DRAM)的无序表尺寸

18260 全局数据(DRAM)的无序表尺寸

18270 子目录的数量

18280 每个目录的文件数(SRAM)

18290 文件(SRAM)的无序表尺寸

18300 子目录(SRAM)的无序表尺寸

18310 被动文件系统(SRAM)的目录

18320 被动文件系统的文件(SRAM)

18330 NC程序块(SRAM)的最大长度

18342 低头补偿(SRAM)的中间点

18350 最小零件程序内存(SRAM)

18360 FIFO-缓存大小

18362 从外部执行的程序级数

18400 曲线表的号(SRAM)

18402 曲线段的号(SRAM)

18404 曲线表多项值的数量(SRAM)

18500 外部通讯任务(DRAM)的堆栈大小

18502 通讯任务(DRAM)的堆栈大小

18510 伺服任务(DRAM)的堆栈大小

18520 驱动任务(DRAM)的堆栈大小

18530 MMC任务(DRAM)堆栈的大小

18540 PLC任务(DRAM)堆栈大小

18600 FRAME的精确变换

18900 FPU计算错误的系统反应

18910 FPU控制字的基本初始化

18920 FPU计算错误的例外形式

19000 操作数据

19100 选项数据

19110 选项数据

19120 选项数据

19130 选项数据

19200 通道数选择(=2;与10010[1]=1同时选择)

19220 选项数据

19250 选项数据

19270 选项数据

19280 选项数据

19290 选项数据

19300 选项数据

19310 选项数据

19320 测量头选择(=2003H)

19330 选项数据

19334 选项数据

19340 选项数据

19400 选项数据

19410 选项数据

19500 选项数据

19600 选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