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请教有那位高手熟悉松下A4系列伺服系统?我是新手,不知PLC怎样与伺服的硬接线.我想作个四分度盘,用三菱FX2N-MT直接控制驱动器,只朝一个方向旋转.我想这样接线:
(7)COM+,接+24V
(41)COM-,接0V
(29)伺服使能,接COM-
(33)指令脉冲输入禁止接COM-
(31)报警清除
(36)接0V,伺服报警
(37)接+24V,伺服报警
(1)接+24V,脉冲输入
(4)接Y0,COM1接0V,脉冲输入
盼高手指点迷津,帮我纠正.先谢了!在线恭候回复.

楼主:
高手们,能不能 给点高见,斑竹你至少要发表点意见拜托!

网友A:
to:keng
      37不能接+24V,要接继电器的线圈的负极,继电器线圈的正极接+24V.这样报警用的继电器才起作用。
     脉冲信号也不对。不好用文字表述。你有邮箱吗?我给你文档吧!

楼主:
前辈:你好!
我的邮箱是:kehuxu@epress-cn.com
望多联系

网友B:
287601017
iewei007@163.com

网友C:
三楼与五楼的朋友可聊否?Q:54191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