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控制系统中受到电磁干扰最严重的一般是电源,用滤波器亦很难解决问题。
在PLC或PC等的220V电源接口上连接1只2~3uF600V电容器,很多情况下能有效解决。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不防一试。
---------------------------------
系统自身I/O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往往在很多时候被忽略了。以一实例说明:
中型PLC系统,500点I/O,I/O布线长度10米~150米不等;
现场环境:20台10~40KW变频器,及本系统的马达变频器1HP~3HP约20台
I/O受干扰信号强度:75VPP(MAX),

系统受扰现象:各部位误动作频发。
处理后结果:恢复正常,已运行2年多。
--------------------------------------------------------------
对比案例
汽车锂电池极板涂布线:涂布机用315PLC,PORFBUS总线,10台伺服马达,2套纠偏控制器
                                 干燥系统:三菱PLC,8上下温区,PWM调制控温,功率50KW;变频器16台1HP,系统链接32DP

现象:加热系统启动后,涂布机不动作。
原因:总线干扰
排除:光电隔离后,纠偏不准
处理:电源口加电容

---------------------------------------------------------
原理很简单:电源口加电容直接吸波,比浪涌保护及阻容吸元件效果更强,
选用600V规格原因是避免电容器被击穿,会爆炸的哦!!

QQ:294113699

网友A:
可以试试

网友B:
常用方法,不仅局限于此。

网友C(2005-12-31):
要治本的话还是去找对干扰源的茬

楼主:
干扰源分布范围大,客户一般不同意去改动他的东西。
有些配合点的,改善一下地线,么多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