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各位前辈:
     我目前对PLC的编程一窍不通,很想学会PLC编程,我厂里有大量欧姆隆PLC ,因此我想从欧姆隆PLC 编程学起。请问前辈,从哪里入手?应安装哪些软件?软件在哪里下载?
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买几本关于OMRON PLC的书(很多的书讲OMRON的CPM1A  CPM2A  C200HX),然后找OMRON的代理商要个编程软件,CXP3.0或更高版本,看3天书,在厂里找个PLC+合适的通讯接口线,接上电脑,装上CXP,你就天天向上吧.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请问CXP可以兼容所有欧姆隆PLC的编程吗?

网友B:
没有软件可以兼容所有OMRON PLC;
OMRON有多少型号你道吗?

楼主:
那请问CXP都具备什么功能?我厂绝大部分是CPM1A,请问用哪些软件?谢谢!

网友C(2007-12-13):
plc 型号是  C200HX。 该用什么软件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