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一次在设备上焊接管路,被我们厂的老外给我教训了一顿,他说要我注意别把PLC弄坏,当时很是不爽,后来也我感觉是有道理,可就是有点儿在理论上讲不太明白。烦请各位老大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
电焊机旁边PLC不太可能工作的,干扰太大;
教训了一顿也是应该的;

楼主:
不是放在PLC旁边,管线与工控机有10多米远呢(但是有管道连接的),老外说的是电焊机的回路有可能对PLC造成影响。

网友B:
我烧过一台8AD,将近五千大洋啊!这就是教训!

网友C:
不太懂。我厂的一台称重显示仪说是电焊烧坏的。以后再也不敢电焊了,除非把电源传感器插头都拔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我厂的一台称重显示仪说是电焊烧坏的。以后再也不敢电焊了,除非把电源传感器插头都拔掉
那可能是焊工地线搭得有问题。焊钳和底线通过其他设备的线路形成了回路,只要焊工正确操作别图省事,还有电焊机漏电流合格,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有道理的,我们数控机床要上要焊搭子什么的,机床都要断电才能焊,PLC搞坏了可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