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概念有点模糊,请各位老师指教指教

网友A:
       我告诉你,你家有过录相机吗?磁鼓就是一个视频旋转变压器。视频伩号通过磁场耦合到磁嘴,再记录磁带上去。因为视频信号频率高,不能象录音机一样用2根线送到固定的磁头。所以录像机的磁带要向前跑,磁鼓呢?望后转,这样相对速度就高了,才能记录视频伩号。那么又不能象录音机一样用2根线传,只好用旋转变压器。它由下面一个固定鼓和上面一个旋转的鼓构成。上面的鼓,是靠鼓电机带动。旋转变压器的关键眙词是:磁场,耦合,有初级,次级,旋转的。
       测速发电机的关键词是:发电机,是能测量转速的。发电机如果在旋转时,能发电的。他的输出电压的高低跟它的旋转速度有关的,速度越高,其输出的电压也高。并且是线性的,有此,我们能根据它输出的电压知道连在测速发电机上的其它电机的速度,这就是测速发电机的功能。
         不知道能解你的模糊。

网友B:
我代楼主谢谢楼上的,因为他也让我涨学问了!

我的理解是旋转变压器是一般用来做角度传感的。

测速发电机就是一个普通(我见过的都是永磁式)发电机。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涨知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