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段如何平均分布

楼主(2005-11-24):
比如,在画三相电源的三相线时,如何将其等间隔的分布。软件中只有对符号有分隔功能,但对线段没有,请问如何对线段实现

网友A:
这个功能在7.0版本里有个插入电势的功能!
线状态—插入电势。
信号名称是你起始信号的信号名
编号是你插入的电势数量
级别是图纸里已有的电势数量
如果你的版本低于7.0的话。画电势的时候间隔必须是2个模数(M=2.5mm)。

楼主:
明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