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TP170Micro与s7-200之间的通讯问题

我用 wincc flexible  编了一个小程序,通过一个按钮修改地址在CPU226中的一

个变量(bool型),并在触摸屏上用I/O域显示出来,程序下载完毕后,用触

摸屏自带的电缆(MPI-CABLE 187.5)将PLC与触摸屏连接,然后用step7-micro

观察该变量的变化,发现没有反映,触摸屏上也显示不出变量值只有一串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wincc flexible中的项目栏中的“连接”需要特别

设置吗?

网友A:
PLC与人机没有通讯

设置PLC与人机的通信参数

网友B:
能不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