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大家好!
我对机电知识一无所知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关冲床内的部件FX1S可编程PLC
                        使用不久就出现程序混乱的现象,我想知道大概有哪些原因产生的.
                        另外,如何检测产生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能否说出你出现混乱的状况.是动作出现错误还是????????

楼主:
那个好像我有点弄错了
PLC烧坏了~~
好奇怪!照理不可能发生的,是不是啊?
除了有电流通过产生的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B:
PLC烧坏了~~
是电源烧毁了还是输出点烧了?

楼主:
是输入点烧坏了。

网友C:
那就换一个没用的输入点输入
然后修改程序

网友D:
说的也太模糊了,看不透,哈哈

网友E:
检查下电池吧!
以前用A系列一个PLC就是因为没电丢了程序,
一千多步读出六千多步来,很多没语句都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