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有关三菱FX1S可编程PLC
使用在3T冲床中,没多久就发生程序错误(混乱)
具体有那些原因产生的呢?
如何检测真正原因呢??
因为明天就要写报告,而我对这方面一无所知,
拜托大家帮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A:
呵呵;
还是找专业的公司来帮你吧;

楼主:
真是太谢谢你了,虽然没能帮到我什么,但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B:
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你找下其它的原因吧

网友C:
检查下电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电池吧!

FX1S是没有电池的;

网友D:
程序错误(混乱),具体表现为什么现象,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E:
我最近也接触到FX1s-30M三菱的PLC你的是什么程序错误现象吗?说清楚一点

网友F:
是不是震动大?是的话把PLC用扎带扎紧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震动大?是的话把PLC用扎带扎紧应该可以了?
呵呵
PLC又不是装在冲床上的,怎么会有振动呢

网友G:
排除PLC和程序问题外就是抗干扰问题:加一个滤波器试试!当然是在调整过PLC内部滤波时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