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谢谢各位的回答,可是我们使用的是提升机,需要比较大的启动力矩,要在转子回路串电阻,我真的不知道用不平衡方式切除电阻,这电阻怎么计算

网友A:
临界转差率S'=R/X;(R表示转子所串电阻,X表示转子等效阻抗)
因为最大转矩发生在临界转差率S'处,另S'=1此时正好是电机转速为0{根据S=(n0--n)/n0},,即此刻的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最大转矩处刚好与(n,T)坐标系的T轴相交.
  不知道明白没有,总之令公式S'=R/X中S'=1所得到的R值即为生产最大转矩 ,不过这也是理论的,实际在此基础上还须调试才好.

楼主:
不太明白,现在是需要怎么去选择串连电阻的阻子

楼主:
谢谢你能告诉我,可是我真的不太明白,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怎么去选择电阻,才能安装

网友B:
1KW=2-----3欧姆,三相平衡。

楼主:
谢谢你告诉我,可是我们现在条件只能选择不平衡切除法,你能告诉我这串联电阻怎么计算,渴求答案,拜托大家了.

楼主:
我厂有一台卸煤机提升很困难现在需要改成转子回路串电阻起动,增加力矩,那位老师高手能告诉我用不平衡方法切除电阻,这阻子怎么计算

网友C:
现在厂家 你报电机型号就KO了 他们有配套的电阻 不要自己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