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4):
问题是:我如何将自己编的一小段程序写入到一个电器的芯板上

打个比方:我要编一个功能输出程序,写入到一个计算器上,使这个计算器增加一个对外输出或者命令的功能

我应该怎样做,请各位高手指教。或者告诉我应该看哪方面的书学这个。

我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知识,所以一点不懂,有时候想:是应该我做一个有这个功能的芯片焊接到电器的芯板上?还是电器的芯板本身就可以连到电脑上增添程序?
(我胡思乱想的可能离实际情况差太远,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我想如果此芯片本身支持程序烧入的话,应该没问题了。若不支持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