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我用的OMRON C200H ,用手编器加密后,更解密码时出现如下问题:

更解的密码和初始设置的密码都没有效,断电重开,还是一样.

后来发现,

LD AR 1001     OFF  (后面多了一个OFF)
FUN 49
0
0
#0000 ( 0000-9999)  此处设置密码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欧姆龙密码是从:0000-FFFF

楼主:
谢谢,我知道,我问的是为什么设定的密码,更解后,密码都没有效!

网友B:
可能是你使用方法不对;
我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对PLC进行加密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是我不小心在加密语句时
写了二句

LD   AR   1001

删除一句就好了!

网友C(2007-07-22):
谢谢各位同仁,今天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