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配电器跟隔离器有什么不同?请大家帮忙说下!

网友A:
配电器在隔离传输4~20mA信号的同时还向现场的变送器或其他仪表提供24V电源。而隔离器没有提供24V电源

网友B:
我公司生模块拟信号隔离器!
ggxx123@tom.com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

网友C:
配电器与隔离器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隔离器有有配电型和非配电型之分,配电型隔离器与配电器都是两线制仪表的中间单元,利用磁电效应为现场变送器供电,同时传输4~20mA信号;非配电型隔离器是将4~20mA无源信号进行分配处理。它们都具有隔离现场电磁干扰的能力。

网友D:
配电器:1、给变送器提供24V电源。2、隔离(但隔离性能没有隔离器的好)
隔离器:就起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