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我用松下FP0-A21输出0-10V给数显表,但现在显示数字不正常(本应该10V对应1000,但现在却只有820),我怀疑是与我的安装环境有关系,现在的安装海拔有2000多米,请问是不是海拔对0-10V的电压有影响?如果是,该怎么样解决呢?我还着急,希望各位高手赐教,在线等!!!!!!!!!

网友A:
你量过输出的电压确实是10v吗 ??如果是那就是你 的数显表的问题,一般是设置出了问题,比如量程,还有其他的如对应的是不是0-10v的数据,有可能是4-20MA的选项。

网友B:
我想海拔应该不至于影响那么大吧
但这也说不好的

楼主:
多谢各位关心,我现在还未解决,因为没到现场,等过几天解决后再给大家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