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请问有用过施耐德TWIDO型PLC的兄长: TWIDO 可以带触摸屏吗?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的?

网友A:
可以呀
你要用什么触摸屏呀
施耐德本身也有屏的,但他那个编程好象很麻烦
没有台达的触摸屏方便,台达的也可以跟Twido连接通讯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不同品牌的PLC和触摸屏之间需要通讯协议吗?

网友A:
这个一般触摸屏内部都会做好的
你只用直接用就是了

楼主:
触摸屏的程序及画面制作要用单独的软件作吧?他们对应的寄存器不同呀?我是个菜鸟!

问:TWIDO的元件注释用怎么写?

网友A:
Q我吧这样聊太麻烦了
下周回去我教你用,现在不行
我用的是家里电脑上网,没那些软件

网友B:
提醒一下tyc,twido的端口支持两种协议,一种似乎是他们自己的总网协议,一种是国际通用的modbus协议,编程时,把端口的通信方式设为modbus,就可能和市面上80%的品牌触摸屏通信。
同时在注意twido的内部变量和modbus地址的对应关系。m0对应00001...mw0对应40001...
初期版本的twido采用modus还有一个小bug,就是程序一定要用到M255这个量,否则没办法通信。听说最近的版本已经改过来。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biqunchen@21cn.com

网友C(2006-06-21):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那有twido的常见故障处理的具体说明
!!!谢谢

网友D(2006-12-28):
求助
请问那位有施耐德TWIDO的编程软件 编程电缆及编程说明书啊,有下载的渠道也行啊,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