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请教step7 v5.3不能安装的问题
操作系统2000 sp4  ,v5.3step7  , 语言是美国英语。为什么还是不行,每次安装都要用v5.2升级安装,请问各位XDJM???
请看如下:

楼主:
英文提示为:Error 1324.The path STEP7-Sys es?haute
                 disponbilit contains an invalid character.

网友A:
是照着安装说明做的吗?上面有一个说明文件的!还有一个2000的补丁装了吗??

楼主:
是按照说明做的,还有什么具体说明文件吗?
还有你说的那个补丁是什么:?

网友B:
修改语言需要修改2个地方
2000:区域语言和设为默认值中的语言
xp: 区域语言和高级中的默认语言

网友C:
我2000与XP的系统上都装过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