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称重传感器量程300kg有0-10v的模拟量输出,精度为万分之一(30g),能否通过外部电路实现精度为正负10克的称重显示??应用运算放大电路,能实现吗,自己试了,解决不了,是不是这件事本来就是不可实现的?/请教了!!

网友A(2006-06-17):
三万分之一的精度太高了,仪表能行,传感器未必能行,读数也稳定不住。

用运放开窗口,200kg以下不反应,200kg以上开始有输出,这样量程只有100kg,分度值做到10g就没问题了。显示值加上200kg就是真实值了。运放似乎要有3倍的增益。

以上是200~300kg的处理,0~100kg阈值从0开始,100~200kg阈值从100kg开始,都放大3倍,以表量程都是100kg,感觉能处理得了。

网友B(2006-08-16):
受变松器精度影响,不容易实现你的要求.除非单独设计高精度的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