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

楼主(2005-11-25):
我公司有一台机械,用的是三菱FX1S-30MB.最近发现有一路输出控制继电器(MY2/AC220V).继电器工作时动作时不动作.由于继电器动作频繁.万用表无法测量其输出电压.想在输出端接指示灯观察,发现灯有工作指示.但继电器不工作.
想问一下,这PLC一路输出是不是只能带动一路继电器?
2:是不是这PLC有问题?(继电器控制DC24V电磁铁工作)
3:如果买新的PLC,是不是可以把原程序直接COPY?

网友A:
你继电器到底是DC24V的还是AC220V的呢
输出控制继电器(MY2/AC220V).和继电器控制DC24V电磁铁工作好象有些矛盾吧
是不是被你烧掉了继电器所以不工作
你能不能换一个看看
你只要有程序你直接灌到新PLC中就可以了,

楼主:
1:线圈电压是220V,触点控制是DC24V,
2:程序也只有在老的PLC上,我没有.是不是能把他给导出来呢?

网友A:
继电器动作频繁的话有可能是继电器坏了
你换一个新(好)的看看就知道了是不是PLC的问题了
你程序只有老PLC上有的话那你就需要先把程序上传上来了

网友A:
如果原来的他弄了密码的话那你就更麻烦了
怎么你没有程序?

楼主:
我也估计是PLC不行了.换了继电器一样不行,是好时坏.
怎么会出现这PLC输出时好时坏?时不是跟频繁工作有关?(一秒工作一次/24小时工作).
此PLC是继电器输出,是不是这内部输出的这路继电器不行了.所以有时推动不了大继电器动作?

网友A:
主要是你外面用的那个继电器不知道可以不可以1S一次的话
你可以试试慢的情况是不是好的,我估计是你的继电器问题

网友B:
你们没有备用的点吗?用备用点替代不就过行了吗!

网友C:
PLC换用晶体管输出的型号,再用晶体管驱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