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型!!

楼主(2005-11-25):
我想找一种能检测一个轮子是否在旋转的开关,我只要一组开关量就可以,最好不要与轮子接触,还要防水的.

网友A:
你可以用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吗?
在内部用用两个时间器和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检测轮子在一分钟内有几个脉冲发过去!
我们厂里有好多电机都是用一个别普通接近开就可以了吗?不过接近开关要选择质量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