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我用USB转COM口,连接S7-300,怎么也连不上?
不知谁试过?COM口设置为几?

网友A:
我也试过不行,建议用机器本身所带的COM口。

网友B:
在硬件管理器里找端口

网友C:
买个转串口的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买便宜的,有的不好用,我试验过的。

网友D:
西门子的适配器有带USB口的

网友E:
我知道,我遇到过
COM1端口 在设备管理器里端口属性高级控制里设置COM1端口,192.5KB 扫描端口就连接到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