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熔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5-11-25):
请问各位高手,HR3--600/31型 熔断器型刀开关的外形尺寸是多少?和HD13B-600/31的区别大吗?请帮忙选一个和HD13B-600/31的尺寸相当的刀熔开关

网友A:
HR3-600-31宽450,高400,手柄打开最大591,按装孔宽410,高360,直径13
HD-600-31,不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