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请问Pro-face ST401 用串口与PC 串口联接如何接线???

网友A:
有专门的电缆,型号:GPW-CB02

网友B:
可以对照PC的串口进行接线,但是我不太明白你是不是说错了,本来你需要的是一根编程电缆

网友C:
2楼的是正解

网友B:
那还是去买吧,别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