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输入380v
输出220v的
10KW的变压器怎么制作呀 我们这的电压很低我想用380的两根火线转换成220
原理是什么

网友A:
10KW
这样好听些
1万吓人

网友B:
没用啊,变过来的电压同样会低啊,还是用稳压器吧

楼主:
电压太低拉才100多呀~~~~~怎么办呀

网友C:
没有用的。变压器变压不变功率的。

网友D:
电压太低应找电力部门解决!这是“它们”的职责!

网友E:
用稳压器,

网友F:
有现成的买。安全变压器380/220/110的

网友G:
有现成的卖,三相柱式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H:
是照明用吗?用自藕调压器进行反接,甭说100多伏, 就是在低也没问题,但是功率要减小.本人在年30晚上,电压降到30几伏,用5K调压器,带2K负载调到200左右,一晚上,没问题.反接就是,输出与输入,颠倒一下,手轮逆向悬转,注意负载侧电压,不要调太高呀.你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是照明用吗?用自藕调压器进行反接,甭说100多伏, 就是在低也没问题,但是功率要减小.本人在年30晚上,电压降到30几伏,用5K调压器,带2K负载调到200左右,一晚上,没问题.反接就是,输出与输入,颠倒一下,手轮逆向悬转,注意负载侧电压,不要调太高呀.你试试吧.
你在拿你的家电做耐压试验吧!不过等系统电压恢复时你可以省钱买鞭炮了!
电压低应找电力部门解决。

网友I:
问这些问题前看一下书也没什么吧,10KW变压器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