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定位

楼主(2005-11-25):
有一个内装需抛光的零件的滚桶,由一个变频电机拖动,,现想用一台变频器来控制变频电机,要求滚筒能停在固定的位置来装卸零件,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望赐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话题我感兴趣!
以前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得出的结论有:
1.先快速停车,然后慢速旋转,寻找定位的接近开关的信号,收到信号后马上停车。根据惯量的不同,可能是变频器自带的制动就可以了,惯量大的时候可以考虑外加能耗制动或者机械报闸。这个比较简单,不用PLC都可以实现,缺点就是定位速度慢,不够精确,还有变频器在低速时要有足够的力矩。
2.变频器采用带PG矢量运行方式,停车时快速刹车到设定的速度,利用速度到达信号跟接近开关的信号触发“零伺服”功能。由于采用了速度闭环控制,所以定位时间与精确度都要好一些。
3.如果上位控制系统跟变频器的功能足够强大,可以采用位置环控制,那定位精度就很高了,可以做到高精度的任意角度定位。不过想必你这里是用不上了,嘻嘻。

其实变频器实现简单的定位还是具有比较大的意义的,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高见呢?砖头扔出去了,大家有什么玉啊什么的,不妨放出来啊。

网友B:
上面回复已很全面,在汽车减震器生产线已有非常好的应用

楼主:
我所要求的并不一定很准确,只要不差太大就行,因为装卸料又漏斗.我的想法跟2楼的朋友的第一条方法差不多,就是怕滚桶里的料没及时翻滚,停车后不稳,低速力矩应该没问题,我用的是变频电机.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