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我想用vc开发一个plc与pc通信程序
要实现pc给plc计数值(每次给的计数值都不是一样的)
然后plc开始以这个数开始进行减计数到零

怎么把这个计数值给plc
这个值存在plc的寄存器内
怎么把这个数值读出来
谢谢大家

网友A:
减计数指令
hmi好点
plc和hmi地址一样即可
计算机需通讯

网友B:
就是
用触摸屏或者文本什么的简单多了
用电脑还要自己做通讯太麻烦了

楼主:
pc除了给plc计数值外
还要完成其他一些功能的
所以必须用vc开发
我想用自由口模式进行通信
但是不知道vc把数据怎么传给plc
二进制形式还是其他什么格式
plc怎么把数据读出来
怎么把他转换成所需要的数据格式
知道的麻烦指导一下
我刚学西门子plc
对它的指令不是很熟悉

网友C:
关注,如何读取PLC内保存的数据

网友D(2007-02-02):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当我把计算机与plc连接时,灯已经绿了,可是plc的程序无法载入,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