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求助,4个平方毫米的铝线的安全电流是多少瓦啊??

网友A:
最大可以到22A的电流,要是经济运行就只有5A的电流了,用在220V上有1200瓦的。

网友B:
问题都是稀里糊涂,电流要论A,4平方的铜线单股应该能到24A以上,多股的更大一些。架空就更大一些。

网友C:
有个表可查的,线径,电流,额定电压,穿管,钢管,pvc管……………………

网友D:
回楼主,是A不是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