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5):
plc是omron的,通过笔记本和plc通讯的,数据线用的是usb转R232的
那笔记本的端口应该选择多少啊,还是无所谓什么都可以

网友A:
这个是没关系的好象
你是USB转串口的那种吧?

网友B:
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看USB转RS232的COM口是多少,连PLC时选的COM口一定要对应,不然没法通讯

网友C:
一般转换成COM5,可以用软件更改成COM1或COM2;

网友D:
市面上好多转换都不行,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E:
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看USB转RS232的COM口是多少,连PLC时选的COM口一定要对应,不然没法通讯。但是我的本本用USB转RS232后三菱的plc可以连上,omron的很难联上,就是运气好连上了,下载的程序也是错的。难道是cx-p和其他程序有冲突?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发现和买的数据线有关系
因为我换了其他的数据线就可以了,到底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F:
com口可以在我的电脑的属性中查看——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中查看端口号

网友G: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网友H:
笔记本电脑和PLC连接应该用PCIMIC转串口的连接线,这样转出来的串口才有真实的物理地址和中断号,而USB转出的串口是虚拟的没有真实的物理地址和中断号所以不能用即使有用也是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