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5-11-26):
在step7中使用I_BCD指令,

比如: A     I      8.1
        JNB   _001
        L     MW     2
        ITB
       T     MW     4
      _001: NOP   0

  然后我用PLcSIM仿真,不管我在mw2输入什么数字都是进行两次运算。我在mw2输入十六进制的10,结果监控得到,mw2变成16,mw4为22!
  按本人理解,应该mw2变成16#10,mw4为16。不知为什么会这样?请各位老大告诉一下哪里出错了。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没有使用BCD码的方式来看结果,在MW4中存放的是MW2转换后的BCD码,你如果使用BCD码的方式来监视,你就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至于如何计算得到结果为16的BCD码,可以查看相关的数码转换的资料

楼主:
可我还是不明白,step7中的这个BCD命令不就是用来将整数变成十进制的吗?数据转换能用的就这几个命令?

 再者我看到的结果不是plcsim中显示的数字,而是梯形图程序中监控显示出来就是这样。所以不明白问题出在哪?望大哥再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