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6):
请问一下保护PLC的R-C是怎么选择电阻和电容的大小呀

网友A:
晕,个人见意,一般PLC的输出控制电压在24V,如果需要控制交流,最好通过继电器来转换。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考虑这点。如果你不希望你的接点受命不长的话。如果是直流接个二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