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相关程序

楼主(2005-11-26):
我是作软件出身的,以前没有PLC编程,最近看了基本书(因为项目),但是一头雾水,我的要求是:S7-200 -222+EM231+4-20ma 压力传感器+CDMA传输,实现压力监测,每个EM231上只使用一路,希望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编程实例,如果存在没有说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邮件(yezhi_qin@hotmail.com)

网友A:
你原本是做软件的,学PLC应该更容易。说穿了,PLC中都是“if  then”关系,而且提供了对位的操作和各种指令模块,按逻辑关系组态(搭积木)就可以了。和高级语言不同的之处应在于PLC的指令是直接操作数据存储器。因此多出来的工作就是分配数据存储器的功能,在编程过程中防止冲突。这和单片机的汇编语言道理是相同的。

网友B:
按汇编语言来编,差不多的

网友C:
一个模拟量采集,一个串口通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