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6):
普传的变频器在电机的启动时总报oc过流错误.

网友A(2007-08-24):
是不是加速时间设置的太短了

网友B:
没发现有那问题啊

网友A:
先问一下,单位的变频器支持转矩提升吗?
如果支持要是加速时间设置的合适的话,那可能是转矩提升设置的问题!
把他设置成自动转矩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