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6):
电流互感器二次匝间短路,二次侧电流大还是小?

网友A:
当然增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请问为什么?

网友B:
I2=(N1/N2)*I1
二次线圈匝间短路等于匝数减少了,所以二次电流增大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发生匝间短路估计是二次开路造成的,把绝缘击穿了,应立马换了,讨论电流增大还是减小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