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6):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  今天进行INTOUCH和CONCEPT的连接时出现个问题无法解决,可明天还要用,请各位帮帮忙。
  我在INTOUCH里读不出CONCEPT里的合点的数据,我用的是NBIT  比如我强制其第2点,能看到字的数据值变化,但在INTOUCH里就是不能显示。而我设置的I/O离散点 如报警点  只要我强制,在INTOUCH画面上就能显示。
  请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intouch,某些点有显示,证明通信是正常的。重点检查地址对应是否正确。你是不是用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