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6):
各位好,刚开始使用变频器,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特别求助大家:

普通的异步电动机,工频是50HZ,请问变频器能否设置到高于50hz,常时间工作。这样电机是否会出问题。

网友A:
你希望在多少频率工作?普通异步电机工作频率有国标,建议用变频电机

网友B:
不能因为我国用电就是50HZ的电压

网友C:
用到60HZ一般没有问题;
再高就要看你的电机好不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