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6):
以前学的都是星形启动角形运行,这样由于降压启动可以保护电机免受大的启动电流的损害。。而今天碰到的控制柜采用角形启动,启动之后根据电流的大小随时进行星角转换,听他们解释说角形启动转矩大。。有没有见多识广的给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A:
三角型比星型的转矩是要大些,但不知道你的设备是什么?

网友B:
在电机允许范围内,当然三角形启动转矩大,不过一般地说,要提高转矩用其他方法,如转子串电阻启动等。

网友C:
一般认为星三角启动是为了保护电网的,瞬时的大电流对电机影响不大吧!

楼主:
转子串电阻启动是什么原理?串联了电阻不也起到了分压的作用,如果分压使得电极两端电压是220V,那么跟星接不就一个效果了吗?
不大懂,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