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6):
各位高手:本人做一个锅炉房的变频工程,使用AB公司PowerFlex400系列变频器,其中引风机为45KW380V额定电流84.2安培4极,使用45KW变频驱动,运行时发现电流波动特别大,如20Hz时,电流从20到70安培,30Hz时电流从30安培到90安培波动,40Hz时电流从30安培到95安培波动,电流表指针来回摆动,周期大约1.5秒,开始怀疑风机负载波动造成电流波动,后采用另一台炉的90KW变频驱动这台45千瓦引风机,无论在任何频率下电流都很稳定,而且电流数值也不大,请问各位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并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是否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哈,频率给定是用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这个受干扰了,用控制盘给定输出频率看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