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6):
我厂的双风机的动力是5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国产),在更换以色列55KW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了两天后,电动机在冷却风扇端发出啸叫,声音很响,请教各位大侠,此叫声产生的原因?,如何解决?
注:电机有维修史,

网友A:
可以加加润滑油,检查散热风扇是否刮到外壳了!
减速箱与电机轴有没有装好!

网友B:
请问有没有把电机上的风叶拆下

网友C:
有可能是风叶碰壳了.

网友D:
电机轴承干了油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可用一个螺丝刀尖顶在电机上,用耳朵贴在螺丝刀柄上听, 看是在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再检查,问题就很容易搞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已经检查过,"风扇碰壳"没有发现问题,轴承里也加满了油,温升基本正常,电机已经工作了7天(工作12小时,停机半小时,两班制),电机啸叫声依旧,不只何故,55555.......

网友E:
装了变频器没有?如果装了就是频率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了变频器没有?如果装了就是频率过高
没有装变频器.

网友F:
你把电机自冷风扇拆掉,看看还有没有声音,如果没有了,那就是风扇的原因。。。

网友G:
电流,温升正常吗?有条件空载运行一下,用五楼的方法如果判断不出原因,那可能不是机械问题了。

网友H:
风扇得空气对流声

网友A:
你的电机有刹车吗?如果有,有可能是刹车故障。

网友I:
电机不加负载试试?如果依旧,那可能是定子与转子间不一致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