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7):
本人是菜鸟,请大家不要见笑。我想问下热电偶和热电阻分别适用与什么场合及他们之间的区别?他们和PLC是怎么接线的?2线制和4线制有什么区别,2线制和4线制的变送器又是怎么和PLC接线的。最好请大家实际结合理论的给我上上课,呵呵。

网友A:
热电偶和热电阻有相同的地方是:都是测量温度的传感器,也叫一次仪表。它们不同的是:1热电偶作为温度传感器它输出的是和温度对应的电势,多为毫伏级的伩号。用不同的金属材料制成的热电偶,在同样温度下,输出的电势是不同的。比如用铂铑-铂丝制成的热电偶,我们称s分度,它在0度时输出0mv,1000度时输出9.585mv,1600度时输出16.771mv(环境温度为0度时)。如果用镍铬-镍硅丝制成的热电偶,我们称k分度。它在0度时输出0mv,1000度时输出39.816mv,1300度时输出50.950mv(环境温度为0度)。热电偶一般用来测量“点”的温度。根据要测量不同高低的温度等和其它要求选用不同材质的热点偶。
         热电阻故名思意,它的电阻的阻值是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比如,用线性比较好的铂丝;铜丝作的电阻。比如用铜丝作的热电阻,分度号Cu50。它在0度时,阻值是50欧姆,100度时是71.400欧姆。如用铂丝做成的热电阻,其分度号称Pt100。它的阻值在0度时为100欧姆,负200度时为18.52欧姆,200度时为175.86欧姆,800度时为375.70欧姆。
         环境温度对热电偶的影响较大,所以在使用热电偶时要对环境温度进行补偿。而使用热电阻,要注意连接到热电阻和仪表之间连线的阻值要一样。(一般用三线制)
         同样也要根据要测量的温度,来选用铜电阻还是铂电阻。
         过去,因为PLC发展较仪表慢一些,输如到PLC的伩号一般是0-10ma或0-10v,4-20ma
所以要把热电阻的电阻值变成上说的伩号,以使PLC能接受;所以要用变送器。一用变送器,就有2线制和4线制之分。2线制是电源和信号就用2根线传送;比如4-20ma的仪表,就用2线制传送。4线制,是电源和信号各用2根线来传送,互相隔离,比如0-10ma;0-10v都用4线制。
         随着PLC的飞速发展PLC已有热电阻输入模块和热电偶的输入模块,只要把热电阻直接连到模块就行了。热电偶就更方便,温度补偿以及线性校正都可以在模块里完成。
         讲得肤浅;大家斧正!

网友B:
ASK师傅,我能当你的徒弟吗??如果你同意看到我的帖子请给我留言啊
我说的是真的,你上面的文章真写的太好了,对我这个初学热控的很有帮助

网友C:
流量计结构和原理

网友D(2006-02-23):
长知识啊

网友E:
转载2楼顶上:热电偶和热电阻有相同的地方是:都是测量温度的传感器,也叫一次仪表。它们不同的是:1热电偶作为温度传感器它输出的是和温度对应的电势,多为毫伏级的伩号。用不同的金属材料制成的热电偶,在同样温度下,输出的电势是不同的。比如用铂铑-铂丝制成的热电偶,我们称s分度,它在0度时输出0mv,1000度时输出9.585mv,1600度时输出16.771mv(环境温度为0度时)。如果用镍铬-镍硅丝制成的热电偶,我们称k分度。它在0度时输出0mv,1000度时输出39.816mv,1300度时输出50.950mv(环境温度为0度)。热电偶一般用来测量“点”的温度。根据要测量不同高低的温度等和其它要求选用不同材质的热点偶。

网友F(2006-04-05):
支持,讲的不错,可是好象我对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具体使用场合不太明白.什么时间选用热电偶,什么时间选用热电阻?

网友G:
ASD顶楼师傅或是有哪位知道告诉一下我啊!
pt100在负100度和100度时的阻值各是多少呀?
急需~~~~~~~

网友H:
通常热电阻适用于环境较好的场合,热电偶对安装环境的要求相对宽松;热电阻原理简单,无需冷端补偿、补偿导线,而热电偶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尤其对于我们新疆,在冬季经常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通常书本上会讲到,补偿导线接反测量偏低,可事实上当接头处温度低于“冷端”温度时,测量值反会升高;当然,补偿导线如果选错了,也会带来或正或负的误差;另外,补偿导线有延伸型的、补偿型的两种,而通常其适用温度0--100,超过这个温度范围使用就会带来误差
热电阻接线通常采用三线制,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线路电阻对测量造成的影响,一般小于0.1%;现在的PLC接热电阻通常采用四线制连接,输出一个恒流信号(通常有三种大小选择,我们用的西门子是0.6mA)给热电阻,热电阻另两线将电压信号送至PLC输入端;显然,此时的线路电阻从原理上说对测量将不构成任何影响
班门弄斧,但求抛砖引玉,敬请各位同仁指正!

网友I(2006-08-03):
回答10楼的问题:
-100℃=60.26Ω
100℃=138.51Ω

网友J(2013-04-19):
引用 网友H:
通常热电阻适用于环境较好的场合,热电偶对安装环境的要求相对宽松;热电阻原理简单,无需冷端补偿、补偿导线,而热电偶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尤其对于我们新疆,在冬季经常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通常书本上会讲到,补偿导线接反测量偏低,可事实上当接头处温度低于“冷端”温度时,测量值反会升高;当然,补偿导线如果选错了,也会带来或正或负的误差;另外,补偿导线有延伸型的、补偿型的两种,而通常其适用温度0--100,超过这个温度范围使用就会带来误差
热电阻接线通常采用三线制,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线路电阻对测量造成的影响,一般小于0.1%;现在的PLC接热电阻通常采用四线制连接,输出一个恒流信号(通常有三种大小选择,我们用的西门子是0.6mA)给热电阻,热电阻另两线将电压信号送至PLC输入端;显然,此时的线路电阻从原理上说对测量将不构成任何影响
班门弄斧,但求抛砖引玉,敬请各位同仁指正!
说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