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7):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望能赐教,我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电机与反馈传感器之间通过被测控物体连接,这样就能时时调整被测物的转速恒定,这样运行正常,但刚开始工作时,被测物还没连接到传感器上,这时出现高速运行,有没有好的办法不让出现高速?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看不明白你说的什么。什么被测物?怎么个还没有连上?说的莫名其妙。

网友B:
我也看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用测速反馈,但是测速机不安装在电机轴上,而是在被动物(通过材料被动转动的辊筒)上,无料时肯定会飞车的.
这样用是非常不明智的.问题也多.如果一定要用可以采用当PG(测速机)信号丢失后直接转到V/F(EMF)控制的控制器才可以.

网友A:
加钻封精。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D:
传感器检测的是什么?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被测物”没连到传感器上的时候,传感器输出信号情况如何?连上的时候呢?

我觉得仔细分析一下是能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出现高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