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7):
我们用的皮带机是用4台200kw的电机驱动的,2台电机驱动一个滚筒。由于一个驱动滚筒出现故障,现在我们只用了2台电机驱动皮带机。2台电机无任怎么选择,从电机的扭矩一直在波动,速度也在波动,直到超过变频器扭矩设定值而停机。变频器为安塞罗宾康SVGT292F,不知道那位大虾有这方面的经验,能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没有一个原控制结构的框图,不知道原设计是怎么样的主-从控制结构。由4台电机改为2台电机驱动,是不是带不动呀。另外,你说的主-从控制电机,仅是从机的转矩和转速波动?主机呢?难道他们不同轴吗?
为了介绍得清楚一些,能不能分别帖一个原来的和现在的结构示图上来看看。否则搞不明白呀。

楼主:
主从电机是在同一轴上的,只是从电机的速度扭矩在波动,主电机的速度和扭矩比较稳定.

网友A:
谢谢,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结构图。它与传统的主-从控制有些区别。不过很遗憾,从传动的电路结构中,许多的参数来自何方不太明确呀,比如转速信号,来自何处?与这个转速信号叠加的两个附加信号是什么?来自何处?

既然是同轴传动,主动的转速稳定,从动的转速不稳定。这怎么解释呢?两个装置使用的转速传感器不是一个?还是...?

网友B:
肯定要重新设置变频器参数,否则变频器处于高频运行状态,同步转速高,容易跳闸。最好从电机参数到变频器容量校核

网友A:
楼主呢?期待回答问题。

楼主:
我们的主从电机可以互换的,不管你怎么切换总是从电机有问题。上次我也遇到过一次,检查出来是电机的一相线接触不好。这次我检查了所有的外围情况,包括电机的绝缘,接线,振动;减速箱与联轴器的振动,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我又询问了ASIROBINCON(变频器的生产商)的技术人员。他们说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我也检查了参数,参数都与以前的参数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我就更搞不明白了。
顺便说一下,我们用的是总线,PROFIBUS通讯,并且与另外一组PLC通过FIPWAY进行通讯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kdrjl在2005-11-29 14:39:00的发言: 既然是同轴传动,主动的转速稳定,从动的转速不稳定。这怎么解释呢?两个装置使用的转速传感器不是一个?还是...?
就是这点我不理解阿,我也是变频器的新手,遇到这样棘手的问题我束手无策啊。

网友A:
我很喜欢这个题目,我主观的认为,这个系统现在工作不正常有两种可能。

其一,系统的机械部分有额外的阻尼。使系统的驱动转矩加大。

其二,控制参数有问题或者系统的反馈通道,给定通道有问题。比如,主从的同步做得不好,从驱动跟不上主驱动。出现从动转矩抖动

网友A:
如图,“主动转矩给定信号”、“调节器输入点”、“调节器输出点”这三个点的状态,能监控吗?如果能,希望将它公布讨论。

网友C:
有一种原因是"来自主动转矩给定"的信号太小时,会出现速度和转矩的波动过大(显示值).我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乘法器前边的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非常感谢tanshuozhe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