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7):
把程序下载到plc的时候出现问题。
说是 the online interface set with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配置有问题。

网友A:
什么通信方式?

楼主:
MPI通信。
现在可以了,根据这个资料改的。
下面是转载:
 怎樣設置PC-adapter參數?
1. 首先選擇 PC-adapter作為下載工具,在PC的"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雙擊"PG/PC interface",在"Access path"中設置參數。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中選擇S7 Online(STEP7),選後在"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選擇"PC adapter (MPI)"或"PC adapter(Profibus)"。假設你利用Profibus介面進行編寫程式時,這樣PC-adapter就作?STEP7程式的下載工具。
2. 規畫adapter的介面參數,包括PC的傳輸速率,MPI介面的傳輸速率。在PC/PG interface中,選中PC-adapter作為下載工具後,單擊"properties"後,在"MPI"欄中啟動"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Address"通常為0,作為編寫程式器在MPI網上的站號。在"network parameter"中,選擇" PC-adapter"MPI介面端的傳輸速率以適應整個MPI網,預設為MPI 187.5Kbps,用戶不要改為19200,否則整個網的傳輸速率不一致。在"Local connection"中,規畫" PC-adapter"串列埠端的傳輸速率,預設為19200,"COM port"為1," PC-adapter"的撥碼開關預設打開在19200一端上。
3. 如果是Profibus(集成DP口)編寫程式,選擇PC-adapter(Profibus)及傳輸速率1.5Mbps時即可。
4. 正常通訊時,無操作命令時, PC-adapter上只有電源燈亮。通訊時,通訊燈也亮。參數設置好後,仍然不能建立通訊,也應該檢查一下RS232電纜是否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