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8):
请问:ifix3.5的demo版与正式版是不是只差个狗?

网友A:
是的,没狗的情况下2个小时演示,网络功能被禁止。

楼主:
谢谢华南虎!但我安装的时候,选择了自定义安装,程序选项和图符集选项为什么是灰色的?

网友B:
我也用过这个 ,我们厂的计量 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C:
支持華人工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