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8):
我遇到一个问题,有台高压西门子变频器出现了F002的故障报警信息。需要修改那些参数消除故障?这个故障是由那些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呵呵,我没有高压(中压)的变频器手册。

网友B(2006-09-01):
F002是过电流故障.
检查定子电阻(P089),增加加速时间(P002),减小P078和P079中的提升设定值,
检查电机是否堵转或过载.

楼主(2007-03-15):
谢谢老哥的解释

网友C:
回西门子变频器
第一,我曾用过西门子变频器,很烂!返修率很高,我公司几乎所有的西门子变频器M430在一年里面都坏过了!
第二,有时候问题可能不是上面的兄弟所说的原因,你可以将资料的前几页,好象是关于参数的整体重新定义的,你把他重新定义一下,很可能就好了!

网友D(2007-04-20):
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人西门子变频器“很烂”!客观地说:它是个好东西!只是使用相对烦琐一点,复杂一点!

网友E(2019-12-02):
f002是过压故障

网友F(2020-01-04):
过电压 量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再查看r0026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