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8):
想用一个变频器对两个电机分别进行启动,停止,调速控制,请问大家可以实现吗?具体怎么做?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变频器对两个电机分别进行启动,停止,调速控制。想知道具体怎么做的话,先要清楚控制要求,然后再确定一个特定的变频器,阅读那个变频器的说明书,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就确定了。“一拖二”种类很多,都是根据控制要求决定的操作模式。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已经搞明白怎么弄了。开始我以为是要两个电机一起工作,然后分别进行启动、停止和调速,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弄清楚了是要对每个电机进行分别控制,这就简单了,我能搞定了。

网友B:
你个没良心的,不知道时就知道问别人,自己知道了,也不跟大伙说一声?

楼主:
用一个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还不容易吗,把两个电机都接上,在电机上各连一个接触器,控制哪个的时候就合上哪个接触器,不用的就不用和。不是我不说,是我怕说出来大家笑话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还不容易吗,把两个电机都接上,在电机上各连一个接触器,控制哪个的时候就合上哪个接触器,不用的就不用和。不是我不说,是我怕说出来大家笑话我!!!
说的很好。不会笑话。但是。你可能想的太简单了。还是那句话,控制要求是什么?两个电机的功率一样吗?极数一样吗?如果一样,罢了,就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可是如果不一样,怎么办呢?有想法吗?嘻嘻嘻

楼主:
两个电机功率不一样,级数一样,不能象说的那么做吗?希望大侠赐教

网友C:
我们用过,一拖六的,两台变频器带12台电机。电机是完全一样的。两台变频器还是主从控制的。不过变频器是老式的,92年产的,稳定性太差,今年5月被换了。

网友D:
一拖六,虾 厉害成启动器,.

网友E:
我有问题请教啊,我也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但要求的最高转速和功率不一样,怎么实现啊?谢谢!

网友A:
选择两套参数组,参数组1对应电机A,参数组2对应电机B,通过控制参数组1/2的切换,实现对两台电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