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求助

楼主(2005-11-28):
各位高手:我以前用过很多三菱F940及EVIEW彩色屏,和FX2N通讯均很正常,这次选用EVIEW506L单色屏和FX2N,就是不能通讯,多次改参数都不行,请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照资料上提供的数据线接线用表测和资料上的不符,数据线是供应商提供的,这个供应商是个水货

楼主:
我已搞定
不知那个水货供应商把数据线是给错了还是给了一个坏的,换过一条就好了。

网友A:
水货的质保怎么办的?

网友B(2006-01-29):
深圳速肯科技,源于欧洲核心技术,人机界面划时代的变革,SOLCN人机界面开创人机新纪元,详情请登录www.solcnworl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