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破损

楼主(2005-11-28):
近日工程改造,一段10KV电缆在电缆(长80M)沟拖动了约20M,
电缆皮出现了破损,破损直径5CM,约有10个这样的破口。请问该如何修复?

网友A:
做试验:绝缘电阻、直流耐压、泄漏电流,试验合格就可以用

楼主:
换一条可不行喔。嘿嘿。

TO楼上的兄弟:是不是先用什么补一补,再做试验呢?
因为怕它日久受潮后绝缘下降。
另外,高压做试验要停电,是不是要到供电公司申请?

网友B:
做试验,如果不合格就开断做中间接头。

网友C: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D:
应先试验,再想办法烘干破损处,然后用热溶胶和热缩套管修补破洞,再试验合格即可。当然试验不合格就当废铜卖了换酒喝吧!

网友E:
看你破损的程度 主要要防潮  可以用环氧树脂 他又可以做密封  又可以耐压

网友F:
10kv电缆怎么处理都要先停电,试验.不合格的话就麻烦大了,合格就想办法加强其绝缘及防潮.热套,或用环氧树资都行,钢凯破了的话还要考虑接地,拉伸强度等等.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其实破损较轻,钢凯没破。
已用热溶胶和热缩套管修补破洞,过两天就停电做试验。